求助:变频器转矩问题

楼主(2005-04-10):
求助:变频器转矩 公司有一台AB公司160-BAS10S1P1智能速度控制变频器3。7KW烧坏了,现在我用一台台达公司2。2KW变频器替换使用。平常是以25HZ速度运行。100HZ加速0。8秒将货物注入分拣托盘。但台达变频器在100HZ运行时,一是无法在0。8秒内加速到100HZ.二是在100HZ运行时有些重的货物无法带动。查阅资料,知道,电机在50HZ以上运行时,一般为恒功率运行,转矩在100HZ会下降很多。变频器控制方式V?f控制和矢量控制对转矩控制的影响是不同的。不知这种看法是不是这样?现在请教各位大哥: 在100HZ无法带动,是不是直接和转矩有关?和变频器功率有关玛?电机功率是1。5KW 如果和转矩有关,参数基本上有哪里。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少了 这种情况功率应不少于电机功率的2倍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大哥.能不能具体说说原因?还是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网友B:
这个与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和功率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加速时间太短,这时候产生过流,变频器过流失速保护延长加速时间,从而无法按你按你设定的时间到达100HZ。建议还是采用3.7KW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