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伺服的整体疑问(高手请进_(刘岩利,trio_motion,jack0000,沈阳老李,dragonShadow,罗伯特))

楼主(2005-04-10):
我做伺服不久,希望各位高手多指教! 伺服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相信大家最常用的都是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当然我是这样认为的。 其中,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由模拟量控制,位置控制由脉冲控制,而脉冲一般是旋转编码器产生的。速度控制方式主要由速度环来调整,位置控制方式由速度环和位置环来控制,而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做位置控制,只是接了两根模拟量信号(控制速度和转矩指令输入),还有编码器的6根线,如果需要外部伺服使能,则外接两根线。 问题是:参数的一些设置,我用的是山羊伺服,驱动器有两个位置环参数(位置环1,位置环2),相应的参数也就有两套(比例增益1,积分增益1,比例增益2,积分增益2),速度环也同样情况:比例增益1,积分增益1,比例增益2,积分增益2 同时,也有两套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1,电子齿轮比2 顺便问一下:负载惯量比1,负载惯量比2是为了调整转矩控制的吗? 为什末会有两套参数设置? 在实际中,只是相应的调整了比例增益,调整伺服的刚性,也就是在加上伺服使能后,转动轴,轴不动,或者防伺服抖动(减小比例增益) 我想问一下,伺服正常运转是什末情况?或者说加上伺服使能后,仍出现晃动,何种情况认为是合理的?不要说的学术味道太重了,因为毕竟是在实际中使用,不是学术讲座,呵呵 还有就是倍频是什末概念?好像在电脑上常会出现这个概念,是为了提高主频吗?具体有什末意义吗? 关于开环和闭环的疑问: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本身不就是一个闭环吗?怎末才出现了开环? 如果有上位机连接到驱动器上,这又构成了什末系统?这个问题,我想jack000,trio_motion能解释得很好吧? 以后就请jack000,trio_motion帮忙了,呵呵 既然在驱动器里已经设置了参数,为什末在Mc206里还有p_gain,i_gain,d_gain,vff_gain呢?他和驱动器里的参数是什末关系? 另外:dac指令是什末指令?模拟量指令吗?单位是什末? 使用connect指令时,实验中 base(0) speed=1 forward connect(1,1) base(1)伺服电机是转动的?而在仿真中,base(1)不转动,mtype,ntype都是idle,这是怎末解释? 最后一个问题:加了mc206,如何来解释开环和闭环? wdog=on,servo=1是闭环?其他情况都是开环吗? 请详细解释一下,可以吗? 谢谢各位高手进入讨论!!

网友A:
1.脉冲不一定是旋转编码器产生的,尤其是控制系统,绝对不是旋转编码器产生脉冲。 2。“实际应用中做位置控制,只是接了两根模拟量信号(控制速度和转矩指令输入),”位置控制是接4根数字量控制线,2根脉冲,2根方向。速度是由脉冲频率决定的。转矩由负载决定。 3。两套参数可以便于您做切换,当然,很少有人需要切换。 4。负载惯量比一般是用来自动调整伺服增益的一个参考值,如果手动调整PID参数,则惯量比没有意义。 5。“在实际中,只是相应的调整了比例增益,调整伺服的刚性,也就是在加上伺服使能后,转动轴,轴不动,或者防伺服抖动(减小比例增益)”谁教你这么调伺服电机的,你的供应商吗?你最好先看看伺服电机用户手册,上面一般都有怎么调整伺服电机,不是1--2句话能讲清楚的。 6。“伺服正常运转是什末情况”一般是你让它怎么转,他就怎么转。就正常拉。 7。“倍频是什末概念”伺服电机编码器一般有13位,16位,17位等,用上面的数字除以4就是编码器的实际刻线数。比如17位编码器是32768条线,4倍频,实际编码器相当于有131072条刻线。 8。“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本身不就是一个闭环吗?怎末才出现了开环”系统+驱动器+伺服电机一般只能组成半闭环,如果驱动器数据不给上位机传送,对于控制器来讲,是开环控制。 9。最后。对于对伺服控制不熟悉的朋友,在选购产品时,建议您优先考虑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能力。象我们公司的客户就很少有这么多的疑惑,我感觉现在大多数朋友的问题都是供应商技术支持不够造成,有什么问题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www.servo.com或发邮件给我。shenyang@bjservo.com 多谢

网友B:
首先,我个人认为做伺服系统首要问题是要有清晰的概念。一套完整的伺服系统,应该完成“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控制,速度环的输出直接给电流环做为给定,位置环的输出作为速度环的给定。伺服驱动器根据使用条件不同设置了三种工作模式,那么控制器就要根据这三种工作模式做相应的控制。简单来说,当伺服驱动器为位置模式时,其内部需要调节三个环的所有参数,上位控制器只是一个简单的给定,对控制器来说是开环控制,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控制品质参数需要调整.当伺服驱动器为速度模式时,控制器一般发出+-10v电压作为速度给定传送给伺服驱动器,同时接收编码器反馈构成位置环的闭环控制,此时控制器所调节的参数是与位置相关的控制品质参数,而伺服驱动器此时只要调节速度环与电流环相关的参数即可,驱动器内位置环相关参数没有意义! 你使用的TRIO控制器,即可以脉冲输出,也可以模拟量输出同时编码器返回.如果你用脉冲输出,那么你需要设定伺服驱动器为位置模式,要调整其位置环、速度环及电流环的PID参数,此外你要设定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此时控制器没有什么PID参数需要调整。 如果你采用模拟量输出加编码器返回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设定为速度模式,需要调节伺服的速度环相关pid参数,控制器侧p_gain,i_gain,d_gain,vff_gain等参数需要调节,以达到好的控制品质,此时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参数与电子齿轮比参数没有作用。调节pid参数遵循由内到外原则,先调节电流环参数,在速度环参数,最后位置环参数,一般情况,你设定好伺服内的负载惯量比,采用其推荐参数就可使用,细致的控制品质调解方法,在TRIO的软件中,你可以打开其示波器功能,你所调节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十分方便! 据此,只用当你用trio控制器模拟量输出加编码器反馈的位置闭环方式时,才有控制器位置环开闭环控制的说法,当servo=0时,控制器为开环控制,此时的运动指令不起作用,只用DAC这个指令有作用,DAC是直接的模拟量输出指令,其直接输出-10v到10v电压,控制伺服转速。(其方式有点像控制变频器)其描述你仔细看一下帮助。当servo=1时,位置环闭环控制,运动指令才有效。 在TRIO控制器上有直接连接伺服使能的继电器型节点输出。当wdog=1,该输出为ON,使伺服使能,当wdog=0时,断开伺服使能。WDOG与开闭环没有关系。当控制器在运转过程中,系统发生故障,其会自动将wdog=0!

网友C:
这个文章好!!不过我还不是很清楚,该怎样决定将伺服系统设为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单单是决定于上位机的输出方式?谢谢!

网友D:
这个帖子的确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啊

网友E:
方式的选择,得在上位机和伺服驱动器中都设置。 建议将此帖置顶。

网友F:
天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说的吗! 别那么麻烦!直接打个电话,我给你说!13701688320,真是的! 为什么点名叫他们几个,难道俺们不配说? 生气了!哼

网友G:
不明白,这有什吗好讨论的吗?

网友H:
拜教jack000:我想做一个跟随目标电机的传动装置,设想为:在目标电机上放一个编码器,不管该电机在通电状态还是自由状态,只要其转动(包括正和反),编码器上的输出就能使我的伺服传动装置运动;我的目标电机为2800转/分,伺服电机2000转/分;目标电机每转一圈,要求伺服电机跟随转1/4圈--3/4圈可预定.象一个百分百的跟踪随动系统(跟随精度也要有保证)).请问大师:该方案可行吗?若可行,烦请推荐用什么品牌的伺服系统.非常感谢!

网友B:
方案可行,首先选择一个精度较高的编码器(线性驱动输出类型),然后选择功能齐备的伺服控制器,建议选择TRIO的MC202,最后选择一款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松下、安川、三洋等等各种品牌的伺服都可以,只要它能够接收+-10V进行速度模式控制都可以。MC202是TRIO公司一款比较经济实惠的伺服控制器,它能输出一路模拟量,接收被控电机的反馈,与被控伺服电机构成完整的伺服系统,此外还提供一路编码器输入信号,正好满足你的要求。在编程时,你要求的功能只需要用一个运动指令就完成了!下面是个小例子: base(0) '代表需要控制的轴 radio=0.75 '定义互相连接的比例,你可以根据需要适时改变 axis1=1 '定义要连接的轴是标号为“1”的轴,即是编码器轴 connect(radio,axis1) '启动连接 在要改变连接比率的时候,只要在程序中重新运行一下connect指令就可以了,估计你用它开发你的程序用不了两天!想要资料的话,你发邮件给triomotion,他的邮箱是triomotion@126.com,我就是跟他要的资料学习的,建议你和他联系一下。

网友I:
百分百的跟踪随动系统?精度要求是多少?能实现功能的方案应该有无数个,但是满足性能的方案能有多少,就要看指标要求了。

网友H:
非常感谢jack000!我赶快去了解一下TRIO的MC202,望能得到jack000的很多的友情指教!

网友H:
谢谢刘老师!我这个伺服随动的精度,首先在机械传动上选用无背隙的减速装置;然后是设想用编码器跟踪目标电机(该电机由变频器多段速调速,3000转/分以内),该编码器将根据目标电机的转速及圈数,用伺服系统,完成跟踪传动.伺服电机的转速及轴转动精度在0.3分以内.(跟踪目标转速,伺服电机随动装置机械转换为工件的位移运动,位移精度在0.015毫米内). 顺便再请问,该系统若可行,每天十几小时长期工作制,稳定可靠有无保证?比如受温度影响,参数漂移等等.拜请老师指点和伺服产品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J:
正常的伺服现象,电机转动平稳,无响声,不会振动。动态响应过渡时间适中,如外加干扰,当干扰撤消后很快回复到原来的位置。 这些都是建立在合理的控制参数上的。 有两个位置环?是不是你没有理解它的用法。位置环只有一个。常用的脉冲控制实际是位置跟随控制,脉冲即位置动态输入量。 即简单的倍频即将编码器A相B相异或后产生四倍频的脉冲信号,用它来作为计数的时钟。 开环就是指反馈不起作用时的状态。驱动器和电机当然可以工作在开环状态,如断开电流环,在恒定的电压输入情况下,则电机启动不会限流,力矩也不是恒定的(如果要问怎么断开电流环,只需将电流反馈线断开,通常是检测电阻,或者将电流反馈系数设为零)。

网友I:
无背隙的减速装置?我知道机械上有消除齿轮背隙的方式,不过在传递扭矩比较大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吗? 电机的转动精度在0.3分以内,那么,编码器的分辨率就应该在0.06分左右,也就是说,要36万线的编码器(或者用正弦信号的编码器,在控制器上细分)。转速3000RPM,那么信号频率就是18MHz。普通商用伺服应该有问题。

网友H:
先谢刘老师!我这个伺服系统,扭矩不大,用了减速装置后选200W已经能满足.而且不需要制动,也不需要倒转,跟踪目标电机的速度变化率也很小,因为目标电机是由变频器预设几个段速,基本上属于恒速运行.烦请刘老师推荐商用伺服的最佳选型.(我可以忍痛放慢些速度,比如目标电机2400/转/分;伺服电机1200转/分).谢谢啦!

网友K:
"伺服电机编码器一般有13位,16位,17位等,用上面的数字除以4就是编码器的实际刻线数。" 为什么要除以4才得到编码器的实际脉冲数?

网友L(2005-05-11):
各位老师好: 我对电机维修已经了解的很多了,可以完成独立维修。但对编码器还不是很熟,恳请各位老师赐教! 我的邮箱是yangaimin409@yahoo.com.cn 不胜感激

网友M:
to:TellTruth "有两个位置环?是不是你没有理解它的用法。位置环只有一个。" 伺服驱动器的确有两个位置环,你没用过不能说没有啊。

楼主:
好贴好文,各位老师的讨论真是精彩!

网友N:
学习的机会来了!内容很精彩,值得收藏!

网友O(2005-07-07):
这里这么多高手,我有个很恼人的问题想请教,前一段时间我给菱电打电话都没有解决,我在选用MR-J2S-70A驱动器和MFS-73的伺服系统,但是这个系统是4年前的,现在电机损坏,我把MFS-73换成KFS-73,但是因为驱动器太老,不支持,但是在伺服手册上写有如果不匹配请联系厂家,可是给菱电打电话他们也解决不了,请大家帮帮忙. 我邮箱wjy_825919@163.com

网友P:
求救!!!!信浓的TAC AC SERVO MODEL:ED1-15CC201C2TF;老是报警 02啥意思?是不是过载什么的。有时能用有时死机。我的是工正喷绘机,小妹在这里恳请各位大哥帮忙了!!      0838-5222987 QQ:6950877

网友Q:
to:daphne 您的问题我在您那单独的帖里已经回复了,呵呵,因为我不是高手所以只是我的一点点小建议哦,给您点参考。。。

网友R:
请问:秋天的虫子 伺服器上使能后,伺服电机产生静止转矩,电机轴被锁住,但我这有一台伺服电机,上使能后,用手转轴,有小角度偏转,是什么问题?

网友Q:
增益常数设置有些小,或积分时间常数偏大,系统特性发软。。。

网友Q:
TO:沈阳老宋兄,您好 “9。最后。对于对伺服控制不熟悉的朋友,在选购产品时,建议您优先考虑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能力。象我们公司的客户就很少有这么多的疑惑,我感觉现在大多数朋友的问题都是供应商技术支持不够造成。。。” 强烈支持老宋,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能力真的很关键,如果什么都不支持,一不知道怎么用?二出了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啊,大家采购产品啊供应商的技术能力真的要比价格和货期关键的多,不然后续的资金和时间、精力的投入会得不偿失的。。。 我们这也有控制产品销售,但在这技术论坛我几乎没做过产品的任何宣传和联系方式,我觉得技术论坛就该是个净土,圈里真的能多几个象刘兄、老宋等一样的有责任心的技术高手朋友我们这工控圈才能越来越发展,“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M:
to:沈阳老宋 你好,宋老师!我对下面的话不太理解 “伺服正常运转是什末情况”一般是你让它怎么转,他就怎么转。就正常拉。 现在我可以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但是存在跟随误差。我可以调节里面的PID参数,但是怎样才能发挥它的最佳性能,怎样判断它是否达到最佳性能呢!

网友M:
to:jack000 请问jack000老师,当在驱动器上设定位置控制方式时,在上位控制器上是不是只能为开环了?此时需要设定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比,设其比率的依据是什么呢?电子齿轮比具体是指什么与什么的比呢?当驱动器采用位置控制方式时,如果控制器只能为开环,那么在控制器侧是不是就不存在servo=0或1的说法了,软件中的运动控制指令不能就无效了吧,难道只能用dac控制了么? 你所说的“调节pid参数遵循由内到外原则,先调节电流环参数,在速度环参数,最后位置环参数。”可在驱动器内一般只能找到位置环增 益和速度环增益,并且对于位置环只有一个参数:位置环增益;对于速度环有两个参数:速度环增益和速度环积分时间。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是不是指P参数呢?I,D参数没有啊。对于电流环参数好象找不到,是不是这个参数在系统内部自动调整了,不需要我们人为调节啊? 在TRIO软件中,可以通过示波器的功能观察控制器里PID及0V_GAIN和VFF_GAIN参数的调整波形。驱动器里的PID参数也可以通过TRIO软件中的示波器功能观察么?

网友M:
对于驱动器采用位置控制方式时,软件中的运动控制指令依然有效,我试过了。以前我没理解您说的意思,呵呵。我还想请教一下jack000老师,有人说对位置和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选择转矩控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管采取哪种控制方式,三环都应该有的,而采取转矩控制方式时,只不过是把位置环和速度环移到控制器侧了,难道说控制器侧的闭环控制不如驱动器侧的精确?或是我的理解不正确。希望您在空闲时间里能帮忙解释一下,好么?

网友S(2006-06-01):
我公司现在做的一台切纸机的控制方法与laojinbang兄弟做的控制方法一样的,只是精度没有那么高,也是用变频调速的,是没有固定档的速度调节,用安川的伺服电机,FX2N的PLC,人机界面,来完成的.在目标电机转2.5圈,带动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为5000,伺服电机为17位的。现在可以达到要求。只是小弟我不太明白,那电子齿轮是怎样设定的,以前多是要人家来调试,问他也不说的,求那位可以详细教一下小弟我那设置电子齿轮比的方法,是怎样计数出来的。
还有就是那位大哥可以发一点这方面的资料我吗,谢谢!
sbriugu@21cn.com

网友T:
以下引用:
TellTrut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4-21 12:54:00
    正常的伺服现象,电机转动平稳,无响声,不会振动。动态响应过渡时间适中,如外加干扰,当干扰撤消后很快回复到原来的位置。
  这些都是建立在合理的控制参数上的。
  有两个位置环?是不是你没有理解它的用法。位置环只有一个。常用的脉冲控制实际是位置跟随控制,脉冲即位置动态输入量。
  即简单的倍频即将编码器A相B相异或后产生四倍频的脉冲信号,用它来作为计数的时钟。
  开环就是指反馈不起作用时的状态。驱动器和电机当然可以工作在开环状态,如断开电流环,在恒定的电压输入情况下,则电机启动不会限流,力矩也不是恒定的(如果要问怎么断开电流环,只需将电流反馈线断开,通常是检测电阻,或者将电流反馈系数设为零)。

倍频即将编码器A相B相异或后产生四倍频的脉冲信号,用它来作为计数的时钟。

不好意思要和您争论了。
A相B相异或只能产生2倍频。4倍频需要加入微分电路或者引入高于脉冲频率的CLOCK,用数字电路实现倍频。

网友I:
"4倍频需要加入微分电路或者引入高于脉冲频率的CLOCK,用数字电路实现倍频。"
有这么复杂吗?不就是对4个脉冲边缘都计数吗?

网友U:
在CPLD里面实现是很容易的!

网友T(2006-07-14):
"4倍频需要加入微分电路或者引入高于脉冲频率的CLOCK,用数字电路实现倍频。"
有这么复杂吗?不就是对4个脉冲边缘都计数吗?

刘工有何高见?

网友V:
你好,宋老师:
      三菱系统数控机床的编码器安装有方向吗?给我们培训的日本人都说有!并且在联轴件处还有标记!,但我查了大量资料为什么都没有提到呢?

网友V:
你好,宋老师:
      我也是沈阳人,大东区的。三菱系统数控机床的编码器安装有方向吗?给我们培训的日本人都说有!并且在联轴件处还有标记!,但我查了大量资料为什么都没有提到呢?

网友I:
只要对A、B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根据另一相的电平决定边沿的计数方向。

网友W:
是有方向.

网友V:
楼上的两位能讲的清楚一点吗?如果安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它的系统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呢?请赐教,谢谢!!!
   我是新来的,感觉这个网站非常好!!!

网友V:
绝对值型应用于普通速控机床半闭环系统的。

网友T:
to 刘工:
只要对A、B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根据另一相的电平决定边沿的计数方向。

这思路我是知道的。对这个我的认识是:在FPGA或PLD出来之前,是采用RC微分电路找出四个跳变沿,送逻辑电路进行倍频的;现在如果只是要做倍频鉴相,比较经济的做法是使用一个GAL,引入一个CLOCK,就可以对四组正交方波倍频鉴相,输出四组双脉冲送计数电路了,如果系统类有FPGA,那连计数、锁存等功能都可以做进去了。

网友X:
To:fcb1075
安装反了,会报"#18 位置回路异常",不过你装反了,三菱的数控系统有参数可设,也可以设置好!我没记错的话是系统参数#2207吧!

网友Y:
不同行业的技术解释和议论,真是精彩。

网友Z(2008-10-07):
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好平台呀.

网友AA:
很精彩的讨论

学习。。。

网友AB:
to: trio技术支持

“当伺服驱动器为位置模式时,其内部需要调节三个环的所有参数,上位控制器只是一个简单的给定,对控制器来说是开环控制,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控制品质参数需要调整.当伺服驱动器为速度模式时,控制器一般发出+-10v电压作为速度给定传送给伺服驱动器,同时接收编码器反馈构成位置环的闭环控制,此时控制器所调节的参数是与位置相关的控制品质参数,而伺服驱动器此时只要调节速度环与电流环相关的参数即可,驱动器内位置环相关参数没有意义! ”

1、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位置控制,那么哪一种得到的精度更高呢?直观的想法是后者,是这样的吗?

2、“当伺服驱动器为速度模式时,控制器一般发出+-10v电压作为速度给定传送给伺服驱动器,同时接收编码器反馈构成位置环的闭环控制,”------这种情况下只有位置环是一个闭环(因为有编码器反馈)。请问这时速度环是开环吗(因为没有反馈元件)?电流环又是什么概念呢?

3、“调节pid参数遵循由内到外原则,先调节电流环参数,在速度环参数,最后位置环参数”,这个原则很重要,只是先调电流环参数,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调速度环的参数了呢?速度环参数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调位置环参数呢?

谢谢!

网友AC(2008-11-23):
好平台,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B:
to: yeyuling

1. 从理论上看,由控制器实现位置环和伺服驱动器实现位置环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是单轴点到点运动,如果调节参数理想,其静态位置精度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个人认为运动控制器实现位置环控制的优势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运动控制器根据算法产生当前位置需求时即可将其转换为目标速度进行输出,比伺服驱动器快了一个运算周期,因此运动控制器实现位置环控制时其响应特性要比伺服驱动器实现位置环的做法要高一些。二是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多轴插补联动,在做插补连动时其可以根据连接的轴实时调节自身目标位置,从而保证整个插补连动的精度。

2.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在用控制器连接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伺服驱动器连接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是必须连接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该编码器反馈信号一是进入伺服驱动器内速度环做为当前速度环的反馈,另外其根据伺服驱动器设置的分频设置将其向外输出,供外部控制器采用。由此可见驱动器内的速度环是有反馈的,否则它是不工作的。电流环控制是伺服驱动器内最底层的一级控制,低端日系伺服的电流环基本是开环控制,所谓电流环控制,实际就是常说的力矩控制,通俗讲就是让电机出多大力气的控制。

3. 大多数情况下,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参数是不容许调节的,其出厂时已被固定死了,这个和伺服电机设计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一般的应用,就是调节速度环与位置环的PID参数。具体调节过程可以参考这里的文档说明

网友AD(2009-06-21):
有水平有深度,学习交流Motion Control的好地方!

网友AE:
位置环有2个?

没听过的,位置环的给定倒是有2个,一个是外部脉冲量给定,一个是内部寄存器给定,

网友AF(2011-05-23):
半闭环伺服电机字轴型,负载惯量比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