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串口一路分成多路

楼主(2005-04-10):
我想实现一个将串口输入的一路数据同步的分成多路输出的中间设备,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您的架构为何. 在 RS-232 接口下, 若要将一个 device 的数据提供给多台 PC 去读的话. 可以试试直接将 device 的 TX 线与多台 PC 的 RX 线接在一起. 一个输出, 供多个输入; 这样应该是 OK 的. 但这样的架构下, 只能有一台 PC 的 TX 与 Device 的 RX 相连. 也就是 device 只能受控于某一台 PC.

网友B:
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页上去看看,我们有相关的产品。具体型号是:1305A。http://www.itrob.cn

网友C:
好像有专用的模块!

网友D: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扩展串口,用单片机控制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