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问题,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5-04-10):
二维或三维平台的伺服控制系统,采用工业电脑+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方式。有时会出现精度问题,偏差较大时达到0.2mm,且只是在加工以直线为主的简单线图形时(无较大震动)。 个人分析精度问题不会出现在软件数据环节,运动控制卡那一环的可能性也不大。怀疑是伺服刚性的问题,将刚性也调得较强了。机械师认为机械上的精度是可以保证的。请分析还有何可能导致偏差的因素。

网友A:
您的“偏差较大时达到0.2mm,”是最终定位精度偏差,还是工作中的随动误差,如果是定位精度偏差就不会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如果是随动误差或伺服滞后,那应该是伺服的事情。一般您可以计算一下转动惯量是否匹配,如果匹配没什么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伺服电机的问题,不过也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欧美及日本主流伺服应该都没有问题,至于国产或台湾品牌的就不清楚拉。

楼主(2005-06-01):
N久前发的贴子,自己都忘了来看。 今天突然想起,才发现只有老宋回复了一篇,先行谢过啦。 有些应该是随动误差。僻如用CCD监测系统动作完成后回待机点的情况,往往会出现第一次回位不准的现象,但其后的各次动作完成回待机点时,却又都很准确。 还有些是累积误差,如果排除机械方面的问题,也很难查出其它导致误差的原因。 我的系统都是开环控制的。不知如果处理伺服到位信号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是否有一定帮助。

网友B:
脉冲控伺服,运动中必然会有明显的滞后。处理伺服到位信号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C:
沈阳老宋一定是技术高手。但我觉得您可能对国产伺服的了解还不太够。日本的产品没有给我什么好印象。

网友D:
出现怎么大的偏差,个人认为应该是平台本身的问题造成的,你的 负载?精度?速度?是怎样的要求?

楼主:
生活所迫,生活中基本没买过鬼子货。但凡涉及伺服电机,却差不多被鬼子陇断了,主要还是由最终用户自己选择。 to 刘岩利 && 阿拉丁 有何好方法尽量将滞后减小?我只是将速度环和位置环调整过。问题是总是在回零后的第一次加工(如一个简单路径完成后归位)有偏差,以后的过程就很准确了。滞后似乎应该是一直都存在。 至于平台,并不敢保证就如何如何GOOD,但用户自称反向间隙0.01mm,也算很小的了。精度其实要求也不算高,只是快速运动时偏差明显些,滞后肯定是有一点的。 不知有何方法消除误差或找到关键所在。

网友B:
用脉冲控伺服,滞后是不可能消除的,能减轻到什么程度,只能是尽量提高伺服的响应,不知道你用的伺服有没有位置环前馈,有的话也可以增加一点。 为什么只有第一次不准,对于你的加工工作不是很清楚,不过,一般来说,加工一端直线,如果起点准确、终点不准确,会看到直线长度不对,如果起点和终点都不准,而且是向一个方向偏的,直线长度不一定不对。

楼主:
松下A系,有前馈。 不知道大型加工中心的伺服控制是否也用脉冲方式。

网友E:
TO:野球拳十级 想不到现在还在关心运动控制这方面呀。不错不错。

楼主:
关心得很。 都不关心国产数控还怎么会有好产品?

网友F(2005-09-23):
我认为机械精度打不到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