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浮子液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04-10):
各位师傅们好,由于近来公司要对一些设备进行改造,现在有个水箱,液位控制有2个点,到达最高液位时,水泵停机,当液位到达最低时,水泵工作。本人想采用浮子液位开关来实现这个控制,不知能实现否?由于刚毕业,以前没接触过浮子液位开关,请各位师傅们给点意见,在此先说声谢谢!

楼主:
比如什么类型的浮子液位开关,什么公司的比较有保证等等,谢谢

网友A:
你现在要确认的是连杆浮球的2个动作点的位置,是NO还是NC怎么安装等问题,021-64075115-115彭工

网友B:
可采用一个浮子两个控制点来完成,详细的资料我可传给你作参考 zzm117@tom.com 0717-6795228 赵先生

网友C:
简单啊,你就买一个两点的浮球开关就好的啦,国产的可以了。买的时候告诉人家你的压力温度、两个控制点的具体位置,安装位置。简单有便宜

网友B:
资料已发,希望能对你工作有点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师傅们!

网友D:
如果需要的话,请联系我。可以根据你的具体尺寸订做,而且价格低廉。

网友E:
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用5线式液位传感器比较好一点,很简单就可以实现了啊. 工作原理: .5线式液位传感器:有5根长度不同的金属杆组成,分别为“empty”位,其余的为共地端,满, on, off端,通过金属杆的导电将电信号传给控制器,来控制液位,但必须保证介质有一定的导电性。 1.E0:共地。 2.正常工作:液位达到OFF时,停止工作,低于ON时,开始工作。 3.报警:液位低于EMPTY时,报警,若此时不工作,则输出信号使其工作,当液位到达MASSE时,报警消除。

网友F:
需要在电机的停止电路中串联高液位的长闭点,在启动电路中并联长闭点(要有自保)

网友F:
启动电路并联的是低液位的长闭点

网友G:
选择BANNER公司的超声波传感器可解决,也可接AC220V触点,价格还可以

网友G:
浮子开关信号状态不稳,水到位时断续信号,很容易坏,我用过,后来换了超声波的传感器

网友H:
用液位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就OK了,而且具体接线方法在液位继电器的使用说明上写的很清楚,而且国产的全套价格还不到100元。

网友I:
霍尔元件可以实现无接触式控制

网友J:
我也喜欢用霍尔的,就是要考虑有没有磁干扰!

网友K:
最好用电缆浮球液位开关来控制,价格也便宜,一个电缆浮球液位开关价格不过30元钱,而且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如果选用大熔点的开关,还可以直接驱动水泵,省去接触器。

网友J(2005-05-12):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环境的!各种的液位浮子开关的价位和他的使用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做的是以前产品的减价版,前辈们已经把性价比搞到最大!这不是搞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