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Labview怎么做数据曲线拟和呀,急急急急

楼主(2005-04-10):
我要用labview做一个数据拟和的软件不知该如何下手,LBview理由没有相关功能模块啊???/急 马上就得用》》》》

网友A:
说细些? shiyq@szonline.net

网友:
7.0和7.0 express里面有两种子VI 可以完成拟和 一种是普通的线形拟和 还有一种是指数拟和 要是你的要求比较另类 估计就得要用Matlab编好了之后再调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