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量编码器改为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5-04-10):
求助各位大虾:我公司的冲压机床用KOYO的PLC,其高速计数模块U-01Z连接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是欧姆龙的E6B2-CWZ6C,1000P/R的,由于编码器是安装在变频电机的轴端,不能检测齿轮和丝杠的误差,现想把原系统的半闭环改为全闭环,用“电子尺”或“磁栅尺”等直接检测机床的移动。请各位大侠帮忙选购“电子尺”或“磁栅尺”。

网友A:
1000线编码器加变频电机,控制冲压机床,还要闭环,您真的不怕麻烦,换成伺服电机不就全解决拉。成本肯定比你闭环低,精度肯定比你用“磁栅尺”高,因为变频电机本身精度就不高。“磁栅尺”精度也不高,不高+不高能等于高?哈哈,那不是控制,是撞大运。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系统中齿轮和丝杠的精度不够而造成检测位置不理想的状态,如果真的如此,改用伺服电机而传动不变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我们以前也用过类似的装置,只是由于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而并不妨碍生产,在工艺要求更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改进更好的丝杠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C:
伺服电机的成本比变频器加磁栅尺低?不一定吧,至于精度,也不是磁栅尺和伺服比,而是磁栅尺和传动机构比。丝杠、减速机这些东西有没有精度价格可差得不少。

网友D:
确实想做的话可以考虑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