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助:编码器改成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5-04-10):
求助各位大虾:我公司的冲压机床用KOYO的PLC,其高速计数模块U-01Z连接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是欧姆龙的E6B2-CWZ6C,1000P/R的,由于编码器是安装在变频电机的轴端,不能检测齿轮和丝杠的误差,现想把原系统的半闭环改为全闭环,用“电子尺”或“磁栅尺”等直接检测机床的移动。请各位大侠帮忙选购“电子尺”或“磁栅尺”。

网友A(2010-05-29):
要看你的设备所需要位移的的最大距离。国产的型号很多,也便宜,质量也可以

网友B(2010-07-06):
看你的精度要多高,如果0.05%之内的精度可以满足需求,用我们生产的拉绳位移传感器也应给可以。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网友C:
主要是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低再选型用哪类传感器, 拉线式价格便宜精度稍低。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D(2010-08-24):
用我們雷尼紹的磁柵吧, 質量一定有保証, 最高分辨率是0.001mm, 你可以到以下網站看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1&l=1&Type=company&CompanyID=&Id=2009071511364300003

网友E:
电子尺、拉绳传感器都可以满足要求,欢迎来电垂询!

*********信誉第一、客户至上**********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801号904室 200437
Tel:+86-21-55387038 65608128
Fax:+86-21-55387038*803
mobile:13916785643
email:zxz_100@163.com
www.qiyi-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