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电机调速的最佳方案

楼主(2005-04-10):
我车间的所有中心卷取机都是使用力矩电机作收卷电机,使用三相滑动自耦调压器进行调速,调压器故障率很高。由于中心卷取机很多,所以几乎每天都要维修调压器。曾经使用可控硅调速器调速,发现张力不够或不稳定。能否使用变频器进行开环调速?其经济性是否可行?(力矩电机堵转电流大概8~10A)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变频调速方案,不过选型最好带编码反馈的速度控制的变频器。具有提高速度控制的精度,改善速度控制的动态响应特性;同时改善低速时的控制特性。

楼主:
谢谢回复,按你所介绍的方案好像连电机都要改,有违初衷...

网友B:
可以采用三垦变频器,三垦变频器有专门针对力矩电机开发的功能。

楼主:
具体型号是??

网友B:
vm05系列. 可以到www.sankenld.com上看看.

网友C:
力矩调速器很多,选一种带电压闭环的,张力就稳定了.上网搜以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