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4-10):
请问风机水泵型变频器用在塑机(挤出机)上可以吗?有没需要调整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估计不行塑机(挤出机)采用一般矢量型变频器,具有在启动时有较大的转动力矩,而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在启动时的转动力矩较小。不过你可以试试看,若启动不起来,可在调整 变频器的参数,如延长启动时间等措施。总之只要电机启动起来,且变频器不过载停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是看过不少风机水泵型变频器用在塑机上,可能是负载不重,节能效果更好。

网友C:
选择大一档的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变频选的大一点可能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