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对可燃气体检测器技术比较熟悉?请教:

楼主(2005-04-10):
一直对催化燃烧式的可燃气体检测器(探头)的工作原理不太清楚。查了很多说也没有找到太详细的技术说明。 有没有熟悉此项的?请帮我回答一下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一个催化燃烧式的可燃气体检测器是不是可以测出所有的可燃气体?这是相对于有毒气体检测器来说的,我知道大部分的有毒气体检测器只能检测某种单一的气体。因此,我说催化燃烧式检测器是“广谱”的。请问我的理解对吗?催化燃烧的原理是什么(算具体的)? 2 我知道,可燃气体检测器是测可燃气的LEL%的。可是如果让它去测一种混合的可燃气体混和物,它测量后发出的远传信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为了更好的说明以上问题,我举个实例: 假设有三个地方(A处,B处,C处)要检测可燃气体泄漏情况, A处只有可燃气甲泄漏,B处只有可燃气乙,C处则泄漏处甲乙的混合物。 我可否用一台可燃气检测器测量这三处的气体浓度? 假设再A处,此可燃气检测器能输出气体甲的0~100%LEL的信号。如果将此台检测器移至B处,它可不可以正确测量B处的气体乙的浓度?(当燃,A气体和B气体最小爆炸 浓度不一样。) 再将此台检测器移至C处,它能否正确测量混合气体的浓度呢?这样测出的信号是哪种气体的LEL的百分数呢? 我想,这些问题可能很幼稚,但我的确不清楚,还请相关厂家和各位专家给个答复,以解我疑惑。 多谢!!

网友A:
可燃气体检测器可以检测大多数可燃性气体,对于单台仪器来说,在出厂前已经按某种标准气体标定,例如:异丁烷,甲烷。所以,现场检测气体变化,会导致显示浓度,输出报警不正确,需要现场标定。

网友B:
催化燃烧的传感器可以说是广谱的,催化燃烧的变送器也可以说是广谱的,不过具体使用时都会针对现场气体标定。

网友C:
1、催化燃烧式可燃性气体传感器本质上一个燃烧“炉”,只不过,这个“炉”只有米粒大小!它使得可燃性气体在催化剂表面催化燃烧,燃烧使得催化剂温度升高,不同气体浓度下,催化剂层被加热到的温度不同,根据温度折算气体的浓度! 您家的炉子能分辨木柴和煤炭吗?不能!但是,根据火焰的旺度,可以判断添进去多少煤炭,当然也可以判断是多少木柴! 2、理论上催化燃烧式可燃性气体传感器可以检测任何可燃性气体;但是,实际上只有少数洁净燃料满足要求: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乙烯、丙烯,乙炔,甲醇、乙醇、丙醇蒸汽,乙醚蒸汽、二甲醚蒸汽、甲乙醚蒸汽,丙酮蒸汽,(氨气、甲胺、乙胺、丙胺,肼蒸汽、偏二甲肼蒸汽等含氮有机气体在特殊结构仪器上可以),(氯乙烷、氯乙烯、一氯甲烷、二氯甲烷等特殊处理后可以)……! 但是,凡是含磷、含硫、大量含卤素的有机蒸汽一般不能用催化元件来检测,有机硅气体将使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完全失效(即:中毒)! 3、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不适宜用广谱这个概念,因为它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凡是可燃性的气体“都”能检测,凡是不能燃烧的都不能检测』!这与气敏半导体的广谱不是一个概念! 4、混合气体的LEL%与单一气体的LEL%是一致的,他们都准确代表环境的“安全程度”,(下列气体除外:氢气、乙炔、二硫化碳),根据气体的组分可以计算出混合气体的LEL值,但是这个计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您考察的正是安全程度! 5、『我可否用一台可燃气检测器测量这三处的气体浓度?』完全可以! 6、『这样测出的信号是哪种气体的LEL的百分数呢?』:是混合气体的! 7、“alarm2000”所说的『所以,现场检测气体变化,会导致显示浓度,输出报警不正确,需要现场标定。』是不完全正确的,根据威廉定律,不同气体的100%LEL释热是相近的,扣除扩散因素,仍然得到近似一致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什么气体,他们的100LEL%在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上都得到近似相同的输出,因此,不同场合,不同气体,可以使用同一台仪器,无需特殊标定。 但是下列情况下需要现场标定:被测气体是下列之一,或含有下列气体(氢气、氨气、肼、乙炔、卤代烃),不过,用户不必着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应用,请直接向厂家说明,由厂家为您标定将更准确,更可靠!

网友A:
woolar所说7项,不能赞同。不同气体使用同一台仪器,需要分别标定。好像国标04版有具体规定。 再者,不同厂家设计产品时考虑精度要求,产品电路设计会有微调,也不见得同一台仪器通用不同介质。即使LEL为2.1或5。

网友D:
1完全可以用一台可燃气检测器测量这三处的气体浓度; 2测出的信号是可燃气的,呵呵.3有毒气体检测器只能检测某种单一的气体的说法也不对,如果按照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某种单一的气体,它也能检测很多,别忘了有交叉反应!!例如:H2S和so2很难区分. 4可燃气催化燃烧式检测器是“广谱”的,很对,它不能区分气体种类,只能检测爆炸上下限;到任何地方都一样. 5当然气体的标定必不可少. 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D:
有时间我再更详细的陈诉催化燃烧式的工作原理,也可以电话联系010-67347235-128黄先生,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C:
回alarm2000先生:给您提一道大题---   请问根据您的观点,那么成份会随时间变动的混合可燃性气体(具体说吧:就比如混合烃)%LEL如何检测?怎么标定?您的国家标准如何执行?

网友A:
当然以主要成分标定

网友E:
一个简单通用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固定容积里在标准压力下燃烧,之后用在线监测二氧化碳的浓度,通过换算得知可燃烧气体的浓度,这个方法的优点就是应用面广,因为大多可燃性气体都含有碳成分,缺点就是需要专用仪表和传感器,还要一个标准压气泵等一套装置,成本比较高。

网友C:
二回alarm2000先生: 您说『当然以主要成分标定』,这首先已经背离了您的现场标定的观点;其次,如果主要成份本身就不能确定怎么办,比如,一个罐区里既有丁烷罐,也有丙烷罐,还有丙烯罐,远处还有一个环氧丙烷罐,灌区所在地区经常刮风,而且风向不定!请问如何标定!

网友A:
“当然以主要成分标定“意思是依据现场气体介质情况决定标准气的选用。而不是说有几种气体就要用几种气体来标。各地计量检验站会用那麽多标气到现场标定吗?但用一种标准气标定不同可燃气体环境,却肯定是不合适的。

网友F(2006-04-13):
当前市场的单一可燃气检测仪不能满足要求,只能以检测爆炸下限最低的可燃气作为检测对象,才能爆炸安全。
因为正常的环境应该没有可燃气(或者可燃气浓度很低,不足以达到报警水平),当有报警时就必须进行处理。即不管那种气体发生泄漏,即使以爆炸下限最低的气体作为检测对象,这时都必须引起注意。
而法国奥德姆生产的复合式MX2100检测仪的可燃气传感器可以直接通过调整仪器内部参数进行检测不同种类的可燃气,即仪器用标准甲烷气标定好后,在仪器开机时可以选择要被检测的气体名称就可以检测不同种类的可燃气了。仪器内部设定有32种可燃气参数满足不同的可燃气检测要求。

网友F:
当前市场的单一可燃气检测仪不能满足要求,只能以检测爆炸下限最低的可燃气作为检测对象,才能爆炸安全。
因为正常的环境应该没有可燃气(或者可燃气浓度很低,不足以达到报警水平),当有报警时就必须进行处理。即不管那种气体发生泄漏,即使以爆炸下限最低的气体作为检测对象,这时都必须引起注意。
而法国奥德姆生产的复合式MX2100检测仪的可燃气传感器可以直接通过调整仪器内部参数进行检测不同种类的可燃气,即仪器用标准甲烷气标定好后,在仪器开机时可以选择要被检测的气体名称就可以检测不同种类的可燃气了。仪器内部设定有32种可燃气参数满足不同的可燃气检测要求。

www.oldham-china.com

网友G(2006-11-26):
    我们现常用电阻法,光电感应。关于标定,随现场而定,不能一概来弄。

网友H:
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网友I(2008-03-19):
不管是单一的还是混合的,都只测其中含量多的一种气体

网友J(2009-08-12):
大家好 请问谁对气体检测非常熟悉  请帮个忙啊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具体报酬 什么样的项目可详细谈 必有重酬!电话15123997030

网友K(2011-11-08):
引用 网友C:
关于1、催化燃烧式可燃性气体传感器本质上一个燃烧“炉”,只不过,这个“炉”只有米粒大小!它使得可燃性气体在催化剂表面催化燃烧,燃烧使得催化剂温度升高,不同气体浓度下,催化剂层被加热到的温度不同,根据温度折算气体的浓度!您家的炉子能分辨木柴和煤炭吗?不能!但是,根据火焰的旺度,可以判断添进去多少煤炭,当然也可以判断是多少木柴! 2、理论上催化燃烧式可燃性气体传感器可以检测任何可燃性气体;但是,实际上只有少数洁净燃料满足要求: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戊烷,乙烯、丙烯,乙炔,甲醇、乙醇、丙醇蒸汽,乙醚蒸汽、二甲醚蒸汽、甲乙醚蒸汽,丙酮蒸汽,(氨气、甲胺、乙胺、丙胺,肼蒸汽、偏二甲肼蒸汽等含氮有机气体在特殊结构仪器上可以),(氯乙烷、氯乙烯、一氯甲烷、二氯甲烷等特殊处理后可以)……!但是,凡是含磷、含硫、大量含卤素的有机蒸汽一般不能用催化元件来检测,有机硅气体将使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完全失效(即:中毒)! 3、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不适宜用广谱这个概念,因为它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凡是可燃性的气体“都”能检测,凡是不能燃烧的都不能检测』!这与气敏半导体的广谱不是一个概念! 4、混合气体的LEL%与单一气体的LEL%是一致的,他们都准确代表环境的“安全程度”,(下列气体除外:氢气、乙炔、二硫化碳),根据气体的组分可以计算出混合气体的LEL值,但是这个计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您考察的正是安全程度! 5、『我可否用一台可燃气检测器测量这三处的气体浓度?』完全可以! 6、『这样测出的信号是哪种气体的LEL的百分数呢?』:是混合气体的! 7、“网友A”所说的『所以,现场检测气体变化,会导致显示浓度,输出报警不正确,需要现场标定。』是不完全正确的,根据威廉定律,不同气体的100%LEL释热是相近的,扣除扩散因素,仍然得到近似一致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什么气体,他们的100LEL%在催化燃烧式气体传感器上都得到近似相同的输出,因此,不同场合,不同气体,可以使用同一台仪器,无需特殊标定。但是下列情况下需要现场标定:被测气体是下列之一,或含有下列气体(氢气、氨气、肼、乙炔、卤代烃),不过,用户不必着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应用,请直接向厂家说明,由厂家为您标定将更准确,更可靠!

比如,设备中有甲苯蒸气和乙醇蒸气混合气体,如何才能用可燃气体检测器,检测它们的爆炸下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