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F0001报警

楼主(2005-04-10):
变频器报警无法复位,测负载没问题,断开负载重新上电依然报警,请解决过此问题的高手赐教原因.(机器使用中报警,参数不曾改动)

网友A:
过流报警,查查电流检测回路和驱动回路,特别查查TL084

网友B:
电机导线短路,接地故障,电机过载。这是说明书上说的。其实最大可能是电机出现问题。

网友C(2008-06-29):
我也见过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

网友E:
西门子440变频器F0003报警

网友F(2011-04-26):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就没带负载,上电貌似一切正常,一启动就报警F0001,经查,没短路,没接地不良现象,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出现故障后,我打开变频器,发现变频的IGBT模块有一个逆变部分的状态不正常,用万用表量就直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H(2011-06-09):
将其控制方式改成V/F控制试试,我这样弄就好了。

网友I:
“断开负载重新上电依然报警”,如果是真的过流报警,应检查蒸馏模块、逆变模块!

网友I:
“断开负载重新上电依然报警”,检查蒸馏模块、逆变模块,正常。可检查过流保护电路是否误报!

网友J:
上电就报警,无法复位,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技术交流QQ512681924

网友K: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上电交替显示a0501.f001.拆下负载端。上点还是显示a0501.f001.无法复位。

网友L(2011-08-02):
F001一般是电流检测回路问题,常见现象为空转正常,带负载就报警,这种问题需要送修,QQ 251219881

网友M:
前两天刚处理了一台变频器,也是这样。是主板和驱动电源板之间连接不好。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如排除了上述原因,可能是主板坏

网友N:
我们也出现了上述问题,现在用的是工频。

网友O(2011-09-02):
西门子的PLC 数字模拟量的模块通讯模块等上电不工作了 主板电源板坏的通讯不上的 等均可修 模块的通道坏的也都可修。

各种尺寸触摸屏,上电黑屏的,触摸失灵的 电源板 高压板故障的。

变频器上电启动报警的 无输出的 输出不稳的 IGBT炸的 电源板驱动板问题导致报警的可控硅烧坏的。也是均可。

质保和西门子一样长。 CUVC新旧版本的我都可以修啊。

直流调速也可以修 CUD1 驱动 电源等。联系I370II54272 Q3I766784 大功率的可以现场服务。

网友P:
如果检查电机本身无问题,就是变频器的原因了

网友Q(2011-11-28):
生产中突然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有备用电机,结果换上就好了……貌似电机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