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输出端子的疑问,请教

楼主(2005-04-11):
MM440的参数P0731设为52.3(变频器故障), 其RL1输出端子在上电及运行后由常开转为常闭,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是默认设置,你可以改过来.

楼主:
我的意思是此时变频器未有故障,该触点不应变为常闭状态, 请问为什么?

网友B:
P748=1试一下

网友C:
我是西门子代理商,他就这样设计的。这个继电器,有两个触点,常开常闭各一个。你选另一个。这样上电后,先有短时间报警输出,变频正常运行后就没有了。这点很烦人,你要向用户说明

网友D:
用这个端子时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