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输入侧有电容补偿柜的害处?

楼主(2005-04-11):
变频器输入侧如果有电容补偿柜的话,会有什么危害吗? 是不是会造成启动电阻烧毁?

网友A:
没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哥们,变频器柜上怎么能有启动电阻?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电力电容器或者浪涌抑制器,输入侧有电容补偿柜,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你说的电阻是不是制动电阻?

楼主:
启动电阻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充电回路上的电阻。当变频器上电时,给电解电容充电。因为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开始时充电电流很大,所以要通过电阻来给电容充电。该电阻容量很小,只瞬间导通。随着充电的进行,电压升高后,电阻要被短路掉。

网友E:
是不是会造成启动电阻烧毁? ------------------ 不会,但变频器可能对电容补偿柜中的电容的寿命有影响.正确的做法是在电容补偿柜中的输入端加电抗器,变频柜的入端加电抗器.这是最新的作法.

网友F(2005-05-31):
变频器输入侧的电容补偿柜开合的瞬间会致使电网波形畸变 若同时开合 变频器的缓冲电阻可一挡一下 若非同时 建议加直流电抗器

楼主(2008-08-16):
最近接触了一个客户,为了提高功率因数,400V加了电容补偿柜。据客户说,风机上使用变频器后,电容的寿命缩短了。
不知道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哪位有成功的实践经验,还请分享。

网友G:
1、变频器输入测加电抗器是好办法!

2、变频器前加电容补偿柜,没有什么问题;

3、变频器对补偿电容有损害,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变频器整流二极管导通时,直流电容与补偿电容是并联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变频器输入测加电抗器是好办法!

2、变频器前加电容补偿柜,没有什么问题;

3、变频器对补偿电容有损害,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变频器整流二极管导通时,直流电容与补偿电容是并联关系;

2和3基本是胡说!

1、如果补偿柜是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C),那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接触器等开关切换的普通电容补偿柜,当电容投切时有可能会造成浪涌电压,轻则变频器过压保护、严重者就得趴窝。

2、一般变频器输入侧会产生高次谐波,如果是普通电容补偿柜(没有加电抗),会引起电容过流、发热、甚至鼓肚,严重影响电容寿命;如果是SVC补偿装置,则没有问题。

网友I:
学习中,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五代重歼的回复。请教如何解决变频器损坏补偿电容的问题。
增加电抗器,是在电容前面加吗?应该选多大的电抗器?还有其他办法吗?多谢!

网友H:
to “学习工控”

自己在补偿柜电容回路中加电抗比较难,主要是参数不好选择,加了电抗后总的电容量下降,需要增加电容或重新选择电容。简单的做法实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交流电抗,主要好处有:

1、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

2、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3、改善三相电压不平衡对变频器的影响

网友J:
学习中,看来大家讨论的对错还要自己实践,实践中出真理,呵呵,我估计变频器功率不大,还是考虑加个隔离变压器效果明显。

楼主:
To 五代重歼

我跟很多人讨论时,也谈到每台变频器前面加ACL(交流电抗器)。我们感觉,ACL只能降低谐波有效值,剩下的谐波还是会缩短电容寿命。
听说国外有用tuned factor correction unit取代电容补偿柜的,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还听说,可以使用5次谐波滤波器和7次谐波滤波器,专门消除变频器的5,7次谐波。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产品。
在电容柜直接做改造,加电抗器,是不是效果类似增加5/7次滤波器?

网友K:
我们和楼主的使用环境基本差不多,也用变频,也有无功补偿,在使用中确实电容容易坏。对此我们专门对谐波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5次波的含量大约为5%左右,勉强满足规定要求。我们也曾考虑过安装一套自动消谐装置,就是因为投资太大被取消了。

原来的无功自动补偿是空开保护的,虽然省去了更换熔芯的烦恼,但电容损坏频繁,电容是自愈式,据厂方介绍说不会起火,但还是发生过两次的起火事故。

为此,我们采用了ABB的干式隔爆型电容,并且用熔芯替换了原空开。

目前平均每周换一次熔芯,虽然电容仍然会坏,但绝对不会起火。

网友H:
电抗或滤波器都是将谐波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类,属于被动治理;你说的tuned factor correction unit 是功率因数校正技术,也有人叫APFC。一般用于变频器或开关电源的供电单元,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四象限整流,采用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可以认为是正旋波,谐波分量可以忽略,属于主动消除谐波,电力机车上有用。比如西门子的主动前端(AFE)整流单元。功率因数校正只能改善自身设备的功率因数,不能补偿电网中其它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

网友H:
图1  使用和未使用PFC时的电流波形
单相PFC
1、升压型PFC电路结构和波形
2、降压型PFC电路结构及输入电流波形
3、降压/升压型PFC电路结构及输入电流波形
三相AFPC电路结构及电流波形

网友K:
请问“五代重歼”:

别见笑,向你请教:APFC技术是用于某些品牌的变频器?还是一套专门的装置?

谢谢!

网友H:
APFC是一种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可用于变频器或开关电源等设备的整流单元,有一体化的也有分体式的,不同厂商有不同做法。如西门子主动前端(AFE)整流单元是SIMOVERT MASTERDRIVES系列逆变器的供电单元。采用了IGBT元件从结构上看就是一个逆变器,只不过一般逆变器输入是直流输出是交流,而AFE整流单元输入是交流输出是直流。与一般二极管和可控硅整流装置想比,四象限整流不再被动地把交流电变成直流,而是具有很多主动的控制功能,它不仅能消除高次谐波、提高功率因数,而且不受电网波动的影响能让输出直流电压保持稳定,具有卓越的动态性能。

关于变频器,我只知道西门子和ABB有用这方面技术。对于大功率开关电源和高档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都有采用APFC技术进行功率因数校正。实现APFC可以采用硬件电路实现,如开关电源和节能灯用UC3854实现;也可以用软件实现,如microchip有相关的应用笔记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531747.pdf

网友K:
谢谢楼上的指教!

顺便问一下,如果用于补偿400KVar的容量,有现成的APFC产品吗,大约多少钱?

 ;

网友H:
APFC不是用于电网无功功率的补偿,它是控制自身的功率因数和谐波,通俗的说就是自己尽量不产生谐波、同时自己的功率因数接近1 。西门子的AFE整流单元手册宣称其产品功率因数接近1,总谐波失真率不大于1%。

四象限整流和APFC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因为我不是搞研发,有些概念性的东西我没说清楚,抱歉。变频器采用三相连续导通APFC技术后,不但提高功率因数、抑制谐波,而且可以实现功率的双向传输,也就是四象限运行。

你理解的可能是静止无功发生器, 世界各国目前普遍采用TCR型静止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C),用以消除无功冲击,滤除高次谐波,平衡三相电网。

  TCR型SVC工作原理

  SCV如图接入系统中,电容器提供固定的容性无功Qc,补偿电抗器通过的电流决定了补偿电抗器输出感性无功QTCR 的大小,感性无功和容性无功相抵消,只要能做到系统无功Qn=Qv(系统所需)-Qc+QTCR=常数(或0),则能实现电网功率因数=常数,电压几乎不波动,关键是准确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得到所需的流过补偿电抗器的电流,晶闸管变流装置和控制系统能够实现这个功能,采集母线的无功电流值和电压值,合成无功值,和所设定的恒无功值(可能是0)进行比较,计算得触发角大小,通过晶闸管触发装置使晶闸管流过所需电流。对于不对称负荷,利用steinmets理论实现分相调节,消除负序电流,平衡三相电网。

以下链接是相关产品的说明书下载地址http://www.sanyii.com/matneed_info.asp?cid=24

网友L:
原则上同意"五代重歼"所作的上述理论阐述,需要补充的是AFE(有源前端)技术不仅能补偿本套装置,还可对同一电源节点的其它设备提供补偿。楼主你能否告知你的具体情况:如供电系统、变频器、电机及应用对象等,我将会提供简单、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H:
谢谢cqdlzdp 的指正,主动前端(AFE)的确可以通过参数设定功率因数从容性到感性范围,从而可以对电网功率因数进行补偿。我在叙述中将功率因数主观的认为是接近1,给大家造成了误解,抱歉!

另外,我觉得主动前端(AFE)对电网其它设备进行功率因数补偿的作用有限,这不是其主要功能或者说优点。因为对于特定的系统其主动前端(AFE)的容量有限,首先要满足装置逆变单元的电源供给,有剩余容量才能考虑补偿电网功率因数。主动前端(AFE)的主要优点是:无谐波污染  、保持cosα=1、电流管理功能 (LCM)  、无换相失败 、即使在电网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电压控制器仍能维持恒定的直流环节电压、可选的 RFI 抗无线干扰滤波器 、 卓越的动态性能 。

楼主:
高人真是多啊!谢谢五代重歼和cqdlzdp。AFE不会受变频器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变频器吗?这种产品价格高不高?请问提供AFE的知名厂家,多谢!
很多客户仍使用自动投切的电容补偿柜,主要是考虑价格。现在同一节点上安装多台变频器后,电容寿命缩短。客户也希望低价格的解决方案。
据说电容投切产生的过电压对变频器也不好。综合如上几点,真有些头疼啊!

网友H:
主动前端(AFE)主要是无谐波污染、功率因数高、还可以实现电机四象限运行,并且能把制动时产生的能量回馈电网,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贵!我知道的厂商有西门子、ABB、Vacon、SEOHO(这是棒子的产品)。

如果只是要解决电网中的谐波对补偿电容的影响,我觉得调谐型的抗谐波补偿柜就能满足要求。调谐型TFC 动补标准装置能吸收 5 次、 7 次谐波大于 40% 。据厂家宣称其具有以下特点

  • 任何负载情况进行实时快速补偿
  • 并有稳定电网电压功能,提高电网质量
  • 无触点零电流投切技术增加了电容器使用寿命,减小对电网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