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寻求电液阀

楼主(2005-04-11):
油气田使用.P&ID图上是一电磁阀带动一柱塞阀,用于管道的切断\打开.压力1Mpa,介质油.请教采用哪种产品比较好?要求产品通过API或ANSI认证. 国产的电液阀就可用,可惜没找到通过国外认证的厂家.另需要孔板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 压力表 双金属温度计 安全阀 差压式液位计 安全阀等产品.都需要符合API或ANSI标准并通过认证.有这方面业务的朋友请发邮件联系:laiyuzhang@sina.com

网友A(2012-03-20):
上海永龙阀门厂
是国内专业研制和生产各种多功能电液阀的单位,具有国内领先的电液阀综合特性电脑测试线,可有效的使每一台电液阀在控制每次批量发油重复性误差不超过1公升,能够进行补油(例:4寸电液阀可以每次2公升发油),确保无级开闭工作时一致性。除用在油料、化工、天然气、液化气方面的多功能电液阀外,还生产反向、逆向、多功能针阀型数控电液阀;全不锈钢;低温阀、活塞式电液阀、智能电液阀、水阀等。至今已成为国内专业生产、研制多功能电液阀;并对国外进口各种规格的电液阀维修与改装的专业企业。成功掌握数控活塞式(788型)阀的制造方法后,针对国内发油管线中需高压、大流量,防“水击”能力更强的要求,使其使用寿命更长,计量更精确,使用维护更方便、简洁。
FBDF系列膜片式数控电液阀是一种由电磁先导阀控制,靠介质本身压力驱动主阀膜片进行液压操纵的阀门。是一种新型的数控电液自动控制阀门,简称(电液阀-DYF)。
FBDF型活塞式电液阀是一种由电磁先导阀控制,靠介质本身压力驱动主阀活塞作任意开度运动的阀门,通过计算机专用软件控制,可实现对输送介质的流量、流速、压力的自动控制,具有恒流、恒压、消除水击等功能。它是在膜片式电液阀的基础上改进的一种新型数控电液自动控制阀门,阀体材质有铸钢、全不锈钢,适用范围宽,产品的可靠性和可操纵等特性优于膜片式电液阀,属最新产品。
该系列阀门广泛用于:石油、化工、消防、供水系统等行业的自动化收发系统,有油料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灌装系统、消防自动化控制系统、城市供水系统等。该阀门能实现自动化控制,也能实行人工手动控制。可根据用户要求使用220V交流电压或24V直流电压。
该阀门可用专用软件,通过计算机控制,以实现对输送介质流量、流速、压力的自动控制,具有恒流、恒压等功能。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研制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电液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