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把拉力传感器信号用拉力值(牛顿)反映出来?

楼主(2005-04-11):
我现在要对一台疲劳实验台改造,需要把拉力传感器的值能直接用牛顿值读出来,请问怎么可以实现?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们的显示仪表可以直接显示牛顿或者千克都可以,详细情况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tm-auto.com 或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B:
用什么二次仪表? 1. 指针表:按‘牛顿’重划刻度; 2. 数字表:按比例设定测量范围; 3. 计算机:乘一个系数显示。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 我还想请问一下:是直接把拉力传感器信号接到仪表上就可以吗?

网友B:
先了解原理,再看具体元件说明书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hzsz776@163.com

网友A:
可以直接接仪表,仪表能采集到传感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