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delta的朋友:

楼主(2005-04-11):
使用的台达变频器的RS485通讯,感觉挺好的,只是在读H2103时出现点问题,还请帮忙解决一下呀。 发送 :010321030001“LRC”“CR”“LF”后,如何将读出的错误数值滤去。以前用松下时会有正确响应代码,加以判断就可以了。我现在的做法是判断接受到的数据前面部分是否等于“01032103”,相等时将读出数据送出,但还是有错误数据送出,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拉。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对变频器返回的信息进行LRC校验比较保险。台达PLC有LRC或CRC专用指令,挺管用的。另外台达PLC的关于MODBUS的读、写、读写三个指令,也挺管用的。 有事发邮件,没事常联系!93155@163.com

楼主:
多谢A,我先前用三菱PLC,LRC,CRC要自己算,麻烦.我会用台达PLC试试的.谢谢拉. 顺便问一下,你是台达的工程师吗?

网友B:
台达PLC的应用指令API107 LRC,AOI108 CRC可以分别算出LRC和CRC值,更为方便的是在WPL编辑软件里面的菜单:说明(H)-->辅助编辑--->LRC/CRC产生器输入校验内容,得到对应的CRC和LRC值,无需写指令.如输入010321030001,可得LRC值:D7H,CRC值:7E36H.WPL2.08下载网址: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software.asp

楼主:
得到各位的帮助,使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谢谢大家了.不过,对于台达PLC我的信心还不太足,不知道稳定性到底怎么样?以后慢慢了解了.再次感谢大家!(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