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老师:1个GE90-30挂VERSAMAX分站的问题。

楼主(2005-04-11):
请教斑竹:1个90-30主站下挂7个versamax分站, 主站关键配置:IC693CPU364+IC693BEM331, 分站关键配置:IC200GBI001+IC200ALG260, 当IC200ALG260的跳线没有连接时,系统会报故障system config mismatch,并使CPU停机,我人工清理故障表后重启CPU成功,但故障依然存在,只是不会使CPU停机了。现在我不想因为这个故障而使CPU停机,请问该如何解决?已经试过CPU和GBI的致命故障屏蔽,好像不行哦。 还有我听说GE的PLC故障表不会自动清理,且一旦满了就会导致CPU停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指教。 也请其他高手一并指教。 谢谢了。

网友A(2005-08-04):
你当斑竹是什么,每家PLC具体应用细节不一样,再者斑竹大人时间很忙,使用分布式I/O通讯是关键,平时模拟调试不带远程I/O就不要组远程I/O,调试通讯时在组不迟,希望有I/O通讯中断报警的处理措施,另外GE的PLC故障表看你需要了,你可以定时将PLC故障表读到上位机并在程序中清除故障表了

网友B(2008-04-07):
ME中有对CPU故障设置的选项,清故障表内容可以通过Service Request指令完成。

网友C(2008-05-15):
我刚学习用,先看看,各位大哥有什么资料和经验可以告诉我

KKY1999@126.COM

网友D(2011-12-04):
可将致命故障设定为诊断故障,不会引起cpu停止

网友E(2012-08-06):
请问正常的处理方法是连接260的跳线吗?应该如何连接呢?

如何将致命故障设定为诊断故障呢?

网友F:
GE的PLC故障表满了不会停机的。

故障表也不会自动清除,可以用SVC的第14条功能自动或手动清除故障表,前提是没有致命故障。

GE的故障表的清除和显示是一体的,也就是清除故障表的同时会清除故障,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出现致命故障后,CPU停止,但清除故障表后,CPU才可以运行。

GE每个系列的CPU都有致命故障屏蔽功能,设置选项的位置和名称也不同,但都在CPU里,低档的CPU会在settingo里,高档的CPU会在fault里,带fatal设置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