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频器的类型

楼主(2005-04-11):
变频器的选择是由电机的类型决定的么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带多大功率的电机厂家都有推荐(除了西门子),品牌选择就看你的投资了

网友B:
变频器选择功率方面主要是和电机配套的,一般情况下,电机功率和和 变频器功率是相互配合的。另外一个要看你的负载情况,负载有没什么要求?比如低速,力矩等等。针对不同负载变频器大致有通用型、矢量型,风机水泵型等几种类型。变频器也有单相,三相之分。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