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同一个画面为何不能打开两次?

楼主(2005-04-11):
原来使用FIX时,同一幅画面可以在运行时打开两次,出现两个相同的画面。但在IFIX中不能实现,请问高手该如何两次打开同一个画面

网友A:
是不可以的。具体解决方法不详,可以另存另一个名字试试。

楼主:
你和这种问题叫劲,纯属浪费时间呀。

楼主:
另外存一个文件等于两个文件了当然可以同时打开。问题是在使用标签组时,画面是一副,相似的两个生产线不能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操作,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你自己说的对啊,用标签组就可以了啊。同一个画面用不同的标签组替换就可以表示不同的生产线了啊。

网友C:
那要看你是要同时打开还是分别打开了,使用标签组可以分别打开,但同时打开好像不行吧?

网友D:
把名称改了

网友E:
fishvcat: 分别打开怎么做

网友F:
就在标签组里把画面的名称后面加上一个后缀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