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IConnectionPoint::Advise

楼主(2005-04-11):
IConnectionPoint::Advise中的*pdwCookie 参数怎样赋值?

网友A:
设置为一个int 类型的引用

楼主:
对不同的连接点,这个值都相同吗?

网友B:
&m_dwAdvise // [out] Cookie that that uniquely identifies the connection 这个是返回来的值,[out] grey: 2005-4-12 17:36:00 对不同的连接点,这个值都相同吗? 这个倒没有试过。 http://www.opc-china.com

楼主:
夏荷秋叶: pdwCookie是服务器返回值,在服务器端实现时,这个值要怎么设定?还是系统自动给的?

网友B:
我是用ATL实现的OPC服务器,是自动给的,我没有操作

网友A:
对不同的连接点不一定相同,但对同一连接点肯定不相同。具体设置是服务器方分配的。你要保存这个值,在IConnectionPoint::UnAdvise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