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MCGS与研华模块4018

楼主(2005-04-11):
在设备窗口里,MCGS与研华热电耦模块4018通讯,4018属性具体怎样设置,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与设备通讯的一个原则就是通讯的参数与设备中设置的相同。4018的参数一般就是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但是要注意子设备的属性中有一项是否求校验。这一项也要和具体的设备设置成一样才可以。最后还要注意的一点即使设备的地址要设置正确。如果以上都注意了,估计应该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