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耐磨的电容料位传感

楼主(2005-04-11):
那位有耐磨的料位传感器,请指教或与我联系 yhf2541@yahoo.com.cn

网友A:
还是你和我讨论讨论吧 电话:0516-3851408 贾

网友B:
能不能提供详细的要求,我做料位,与我联系。strongdragon@sohu.com 022-26713483

网友C:
介质是什么、温度、压力为多少?我是物位仪表生产厂家,可与我联系。 电话:023-62904919 013708362552

网友D:
能否将工矿讲清楚些吗?8031551@sina.com

楼主:
要求两线制,4-20mA,过程料仓(玉米),料位在1米左右,以前有杆式电容,可时间长了会把探杆磨坏。感谢几位的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坚持用电容的 可以和 strongdragon: strongdragon@sohu.com 022-26713483 联系, 他电容的做的比较专业 是厂家 如果你费用能承受的了 可以用振棒的 或者超声波(连续量)的

网友B:
大哥,搞错了,我是做射频导纳的,不是电容的,比电容的好使。 这种现场可以用钢缆式传感器,耐磨,与我联系吧 022-26713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