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ge plc和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05-04-11):
1:请问如何实现9030和西门子的s7200利用profibus通讯,西门子的profibus模块用的是em277。ge做主。在西门子程序是不是要写一段通讯程序才能实现数据交换? 2:我在用versamax的plc进行组网(共5套plc)。cpu用的是001。就是一个232加一个485。232和easyview触摸屏通讯,485和上位机通讯,都选用的snp规约,但我发现通一段时间后485口就会停止通讯,而且已坏,好像烧掉了。请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在S7-200中不需要写一段通讯程序,在GE的组态中分配S7-200 EM277的映射地址即可.

楼主:
我用win32和EM277通讯没有成功,请问什么原因?是不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