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楼主(2005-04-11):
有一个问题请教: 组太王中的(在组太王中设置的)数据怎样能传到PLC中去: 组太王中怎样定义图库中的指示灯

网友A(2009-04-24):
组态王通过驱动中的寄存器可以把数据传到plc中。指示灯关联变量即可。

网友B:
组态网中的手册应该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