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EINVIEW 和 EVIEW 区别

楼主(2005-04-11):
大家好!我现在不知道这两种触摸屏区别在那?我该参考那些性能指标选择我的最需?请大家帮我提供参考意见?谢谢!祝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A:
Weinview是真版,另一个是D版!2005年之前是同一种东西,现在不好说,不过还是正版放心点,毕竟两者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B:
我现在用的Weinview的,两个基本没有区别,编辑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建议软件和硬件都用威纶的. 大家选择的时候要问清楚.

网友D:
好好的easyview非要改成这个view,那个view的,图个什么啊,依我看那,谁的市场大我就用谁的,主流啊,这是大家认同的,而不是某个经销商说的.

网友E(2006-04-21):
上海一直有两家公司在炒自己是正版的.然后开打价格战,你便宜一百我便宜十块的.后来开始拼软件升级速度.以前EVIEW的软件可以和WEINVIEW通用.今年就不行了.WEINVIEW没有再给EVIEW这个机会!谁是谁非在技术实力上就分出来了.

网友F:
WeinView MT500型号:MT506L MT506T MT508T MT510T
MT506TE MT508TE MT510TE(这三种带网口)
软件版本:2.7.0
EVIEW MT500型号:MT506L MT506S MT508S MT510L MT510T
软件版本:2.6.1
从型号上可以看出台湾WEINVIEW现在以真彩屏为主流;EVIEW型号较单一,可能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一直没有升级;
软件名字和界面基本一样的,虽然现在已经不能通用,但是因为两家以前的渊源,WEINVIEW EB500版本高,由EVIEW的程序改成WEINVIEW的程序简直易如反掌。但是由WEINVIEW换成EVIEW就......
想把EVIEW换成WEINVIEW或想了解的发邮件到:SXW22@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