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无法启动了!!!

楼主(2005-04-11):
我们新上的DAS系统,是用MCGS组态软件做的,运行半年多,但问题很不少,今天,工工控机又启动不了了, 经过:装杀毒软件,杀毒,死机,重启,无法启动 检查:鼠标键盘均没问题,工控机箱里清理灰除, 但仍无法启动,启动检测时,电脑显示说有一系统文件丢失, 这是怎么回事?杀毒时也没杀出病毒草啊?

网友A:
可以换一根内存条试试,如果安装的操作系统盘没有问题,可能是内存条品质的问题!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工控机硬盘,发现硬盘有问题,C盘格式化几次才成功,格式化后装WIN2000系统,软件,最后启动检测时又卡了,检测过不去。。。。郁闷

网友B:
兄弟又要装win2000了吧,苦啊。真的很同情你,WIN2000的启动程序掉了。唉只有装2000才能恢复。我们做技术的就是这样累,我现在发现我装2000的次数都快有几千次了。不过还好,我们这次选用的工控,我在也不用到现在装2000了。有时间我们交流交流吧。QQ3559405

楼主:
是啊!真惨!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做的这套系统太不好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好多次,反正有很多种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是软件的,还有可能是硬件的,一时也说不清楚,希望有机会相互学习,我的MSN是 :xiong1020@hotmail.com

楼主:
还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这套系统中用到的数据库,用的是ACCESS数据,我不知道给我们做工程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ACCESS只会增肥,不能减肥,所以,为了让电脑运行速度加快一点点,我们只能定期地手动清除数据,并导到另一个新的数据库中,。。。。太难过了! 工程中,有300多个点的工程,是该用ACCESS数据库吗?我怀疑了!

网友D:
工控同行,愿与您认识一下, 董国强,010-81930013 myworks2004@126.com QQ:65322188 联想天工工控

网友E:
muzi-0921: 我觉得access还可以,至于体积问题,你可以用vb编程, 实现自动压缩、修复,好象是compact函数和repare函数,蛮好用的。

楼主:
是吗?那我看一看,谢谢!

网友F(2012-02-02):
我现在使用的研华工控机经常出现无法启动,要么重插下内存,要么重新动下硬盘线系统才能启动,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G:
系统文件大量丢失,很有可能系统损坏了,你的工控机是什么样的?一体式的还是电脑+显示器,一般的工控机上可以不安装杀毒软件,一是杀毒软件增加工控机的运行负荷,另外一个杀毒软件容易误删/杀工控软件,但是如果没有安装杀毒软件的话,建议你使用移动U盘(存储卡)等时一定要保证里面是没有病毒的,要不然容易感染工控机,还有问一下你的工控机没有做系统备份吗?这个是需要做的,如果做好了,把系统还原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需要重装安装操作系统软件了,比较费时费力。

网友H(2012-04-25):
应该是内存条金手指接触不良引起的.要么就是系统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