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5-04-11):
我的客户指定我用美国三轴运动控制卡,不知道有哪些知名品牌,价格是多少。

网友A:
我知道的有PMAC和GALIL,即使是同一个品牌,不同的产品之间也有不小的差价。

网友B:
我公司代理美国的PMAC多轴运动控制卡,公司实力雄厚,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美国parker有两轴和四轴的多轴控制器 , 不知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用我公司代理的PMAC吧,技术支持比较到位,不至于让您难堪。价格也比较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