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短路故障——求解

楼主(2005-04-11):
s7-300因为外部短路故障,使得没有任何输出,解除短路故障后,仍然没有输出,然后切断电源,重新启动PLC,问题解决了,为什么?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siemens 的东西一般有短路保护,半小时后可自行恢复。

网友B:
死机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输出全没,,输入该有的还是有,,,但是最后是PLC烧坏了

楼主:
烧坏了?够戗, 另外,最上边的那位朋友,你所说的短路保护,确定是半小时吗?感觉不象,

网友C:
请问楼主有S7—300的资料吗

网友D:
可能有短路保护吧,只有重新上电才能使PLC重新工作吧··

网友E:
DO的短路保护一般在短路消除后也马上解除,不需重启PLC。 估计楼主是短路得太狠吧

网友F:
应该式保护,以前S5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S7 200(CPU224 AC220V电源输入)短路故障,DC 24V短路,CPU RUN,无故障显示,输入输出全无,所带扩展模块也无电源。短路排除后,重启PLC,OK。

网友H:
输出有限流保护

网友I:
所说短路是输入把,难道我也遇到PL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