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故障

楼主(2005-04-11):
各位大侠,小弟做的工程中所用松下带制动器400W的伺服电机现老出现err16的过载报警信号,但是报警时一般都在电机停止时,运动时从未出现过;检查电机负载并无过载,电缆也正常;将pr21设定到1自动增益设制时检查pr10=72,pr11=78,pr12=58;是否因为电压波动造成的,有无解决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伺服有没有带减速装置,是否直连,检查同心度。 13793662356

网友B(2011-05-21):
我有一台1.5kw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