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2005-04-12):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本人诚寻各地代理,因为网络涉及诚信问题,很多人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还有是否是骗人的等等,所以想在各地寻求代理。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三线制或四线制4-20输入方式                                                               控制器部分功能参数意义:                     1、功能项:L                     此项为工作方式选择。设定值为0—5。                     (1)。当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为“多泵循环软起动控制”,适用于多台泵循环控制。根据恒压的控制决定起动泵的多少,相关的参数为:                     0: 生活压力(无消防信号)                     1: 消防压力(有消防信号)                     4: 频率加速设定(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设定(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从变频泵断开到下一台变频泵启动所需时间。)                     7: 加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上升到达50HZ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加泵)                     8: 减泵延时时间设定(频率下降到下限频率时延时此时间开始减泵)                     B:输出电压选择(0:0—5V/1:0—10V)                     C:显示模式(0:交替显示/1:固定显示)                     D:参数锁定(0:不锁/1:锁定)

楼主:
具有多种运行方式可选择,可控制四台大泵,一台小泵(小流量)

网友A(2007-05-28):
为什么不回信息?
我急需您回复电话, 告知我此控制器价格好吗?
他可以可控制四台大泵,一台小泵(小流量)是吗?我需要此产品,我要订货!请立即回复!

网友B:
   我要定货....这个家伙的电话打不通....

网友C:
青岛做恒压供水的可以找我。chunjie369@yahoo.com.cn  周六周日有时间。如需调试其他设备也可提前预约。也可做其他电气设计,配电柜制作,plc编程等电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