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台达的RAMP,PWM指令实现模拟量输出功能?

楼主(2005-04-12):
(无正文)

网友A:
RAMP s1 s2 d1 n s1:倾斜信号之起点设定。S2:倾斜信号之终点设定。D1:倾斜信号之经过值。n:扫描次数。 本指令是一个求斜率的指令,斜率是线性与扫描时间有绝对的关系,因此使用本指令时,通常必须预先将扫描时间加以固定。 预先将倾斜信号之起点设定值写入D10及倾斜信号之终点设定值写入D11内,当X0=On时,D10设定值朝D11迈进(增加),其经过的时间(n=100次扫描)被存放于D12当中,扫描次数存放于D13当中。 于程序中首先将M1039驱动为On即可固定扫描时间,再使用MOV指令将固定扫描时间设定值写入至特殊数据寄存器D1039当中即可。假设该值为30ms,以上述程序为例,n=K100,则D10至D11的时间为3秒(30ms×100)。 指令执行中,启动信号X10变成Off时,指令停止执行,当X10再度On的时候,D12的内容被清除为0而重新计算。 M1026=Off时,M1029=On,D12的内容被清除成D10的设定值。 本指令若是与模拟信号输出搭配使用时,可执行缓冲启动/停止的动作。 PWM s1 s2 d  :s1脉冲输出宽度。S2:脉冲输出周期。d:脉冲输出装置。(请使用输出模块为晶体管输出)。  脉冲输出宽度指定 t:0~32,767ms。  脉冲输出周期指定为 T:1~32,767ms,但 ≦ 。  脉冲输出装置,EH系列主机可指定Y0、Y2,ES及EP系列主机只可指定Y1。  EH系列主机程序中可使用二次PWM指令。ES及EP系列主机程序中可使用一次PWM指令。  PWM指令在程序中使用时,输出不可与API 57 PLSY指令、API 59 PLSR指令之输出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