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5-04-12):
请各位高手指点,在下图中为什么Y000不能停止!

楼主:
不知道怎么贴图 1 LD X000 2 OR M0 3 ANI C0 4 OUT M0 5 LD X000 6 OUT C0 K2 7 LD C0 8 RST C0 9 LD M0 10 OUT Y0 11 END

网友A:
CO 时间刚跳时就吧自己复位了,因此MO一直得电,其常开点一直保持闭合,Y0也就一直得电.

网友A:
建议 5 LD X000改为 LD MO 8 RST C0 改为 RST 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