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请问我用串口通讯,下位机可以正确接收,但是下位机发送数据时,上位机为什么收不到呢?

楼主(2005-04-12):
我的上位机用串口调试程序模拟,下位机是单片机。 上位机发数后,下位机接收数据正常,但是我用下位机发送数据后,上位机的串口调试软件的接收区为什么收不到数据呢,下位机仿真看到有发送中断。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阿!谢谢大家了,给我一些可能的原因也可以阿。

楼主:
下位机我只用了简单的语句完成发送, SBUF=0x81; while(TI!=1); TI=0; 可以产生中断,仿真器仿真可以运行到TI=0这一句的,可是为什么上位机接收不到数据呢/ 接收数据也是一样的 while(RI!=1); RI=0; 接收正常/

网友A:
兄弟你是用VC做的吗?可以把你的源程序发给我看下好吗? xingchuanxi@163.com

网友B:
首先你应该确定你接受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一下马上能够搞定! QQ 287422468

网友C(2005-05-20):
可以用串口监视工具看看有没有信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