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intouch窗口中如何画曲线?欲画一个离心泵的监控系统

楼主(2005-04-12):
(无正文)

网友A:
xiaojie010:你好! 如果曲线不是太复杂,你可以尝试用画折线来代替曲线。具体做法是 先画折线,拐点要尽可能的多,画完后通过调整拐点来实现曲线效果。我在老版本上用过,不知新版本怎样。

楼主:
谢谢啊!我发现原来可以把图片直接导进去。而不用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