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485通讯安全问题

楼主(2005-04-12):
各位大虾,使用MAX485进行远程串口通讯,怎么把光隔做进去,也就是怎么提高其安全性,比如瞬间高电压不至于把单片机或PC给烧掉,如果能不烧MAX485当然就更好了。 我现在用的是MAX1480,我PC一侧用的是MAX232连接MAX1480,但是发现该芯片不能把Receive Enable给Disable掉,所以将会出现发什么东西就收什么东西。如果用MAX485就可以控制,不至于发什么东西收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更安全。 谢谢各位!

网友A:
MAX1480好象很贵吧,加两个光偶就可以搞定,有这方面的需要,请和我联系,13044602510

楼主:
是呀,您能否再说的清楚一些,我好决定是否按您说的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