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三电平"的请进!

楼主(2005-04-12):
我在做"三电平"实验的时候,三相整流桥总是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liangjing@aritime.com

网友A(2005-09-04):
哥们,您在什么地方搞实验呀 整流桥烧坏,有以下几个原因:1、关断过电压,换流过电压、空穴积蓄效应过电压2、分布电容、激磁电流突变、浪涌过电压 哥们,应该进行保护呀,你做了那些保护呀,由于管压降对应的正向电流不同,存在漏电流,必须均压,你均压了吗?xuzhouyang11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