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wincc退出和流动?

楼主(2005-04-12):
我用C函数做了一个退出按钮,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用户管理器”中设置才能一默认登陆的情况下退不出运行系统。我现在只要按下“退出按钮”,就退出运行系统~~~ 另外:如何让流体沿着管道动态流动??? 谢谢各位~

网友A:
1给按钮加授权 2在按钮的C动作中组太一个MESSAGE BOX(用动态向导就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的兄弟怎么给按钮做授权?可以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吗?那按钮我是用DeactivateRTproject做的~~~每次我按退出就直接退出了,我在“用户管理器”中是设了两个用户,就是不知道默认登陆的怎么设置? 流体流动也麻烦详细说一下,我是初学? 十分感谢~~~~

楼主:
我的E-MAIL:haoyu9901@yahoo.com.cn

网友A:
你的按钮不是WINCC的,应该属于自定义对象,在自定义对象的属性中加入<授权>属性就可以了啊

网友A:
1。流动的问题好办,其实编程序就是在骗人,你弄几张水的图片把他们重叠在一起,然后把他们的visible属性设置为 false 然后编一个时间触发的小程序,让他们交替显示就给用户早成水在流动的假象了 2。默认登陆有例子,在组太手册中直接抄就成 3动态向导是图形编辑器中的一个功能,用向导直接给控件添代码,看看手册就会了 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A-B的资料给我点 我的邮箱是seeyou_later@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不过我没有AB的资料~~~~以后有再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