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转换器能否代替西门子PC/PPI编程电缆

楼主(2005-04-12):
我买了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但连接到电脑与西门子S7-200CPU224时,显示连PLC都搜不到,不知何故望有此经验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可能你的接线错了。

网友B:
你的转换器他有个5V电源的,你有没有接

楼主:
我是将转换器232端与USB转232口直连,转换器485端需连接4根线即:485+、485-、5v+、GND。查S7-200得知485端口的3为485-,8为485+,6为5v+,5为5v-。按此连接到转换器485端主机显示搜不到PLC。

网友C:
完全没问题,我就是用RS232/RS485转换器编程的.

网友D:
建议重新检查一下你的接线,我也做过RS232/RS485来监控变频器成功.刚开始接线出错也找不到变频器.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告诉我你的线是如何接的吗?谢谢!麻烦你了。

网友D:
不知道你上面是否有1(T+),2(T-),3(R+),4(R-)的记号,我这个与1,2,3,4对应的RS485的线颜色为 棕,蓝,白,白带绿.我也是逐个尝试排除后才接上的.我这个带外接电源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的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你的232/USB接口有问题。你可以找一台台式机试试,它的串口比转换过的好使。

楼主:
我这个只有485+、485-、5v+、GND四个接线端子。 我的232/usb线用西门子pc/ppi电缆输入时,只能上传,下载时显示错误下载的程序丢失大半不知何故,是否是需要延时程序?哪里能下载到延时程序?(西门子的网站下载不下来)。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V3.2 STEP 7 MicroWIN 软件上传、下载都可以。但只能用60天,能否将老软件升级成新软件还不是只能用60天。

网友F:
用232/usb需要延时程序,可以到西门子公司网站上下,但好像一直下不了

网友G:
我咨询过siement的技术人员好像不可以

网友H:
当然可以,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联系,可以帮助您。

网友I:
能否不通过转换器,直接制作232转485呢?

网友H(2005-10-31):
上下载数据,必须用数据线.

网友J:
可能问题出在USB to RS232上,用USB to RS485线。

网友K:
S7-200的串口做自由口通信时电源怎么接?9针口的5V,24V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L:
完全没问题,我就是用RS232/RS485转换器编程的.转换器电压不接,速率9.6K

网友M(2007-06-18):
我试验过了,可以使用232-485的转换器代换,但是同西门子的提供的资料相反,485转换器的“+”接的是3脚而不是8脚,“-”接到8脚
然后将485的地线接到9针插座的5脚不接的话出现通讯异常!千万不要6、8不分。否则你的转换器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