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控制系统为追求最佳性价比而进行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5-04-12):
在电气控制的定长系统(停车定长剪切)中,有多种方式,包括气动,液压,电机拖动等。 在电机拖动中有步进电机方式,有变频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有伺服驱动器+同步电机方式,伺服驱动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如果对于中大功率的系统,一般采用后3种方式。后3种方式中,第一种价格最低,第二种最高,第三种在2者之间。本人第一种及第三种方式均有工程经验,2种方式有如下差别,方式1加减速时间要求长(动态反应差),而且由于减速时是根据PG信号通过控制器(如PLC)控制多段减速实行定位。在精度(特别是高速时)种效率方面均不太理想。扭力方面相同功率下不及第二种方式,当机械减速机械一定时,要增大扭力只有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由于一般的变频器在经常的起停制动中(2-4秒/次)制动单元及变频器的故障率会大大增加,(8小时/天计,每2-3个月出现一次),本人没有使用过最后一种方式(伺服驱动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方式种上述2种方式比较如何?有没有存在相同或其他问题??

楼主:
伺服驱动器+PG+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又称交流异步电机伺服控制系统。有些人说是高性能的变频器闭环控制,有些人又说交流异步电机伺服控制系统有别于高性能的变频器闭环控制系统。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方式种上述2种方式比较如何。请有关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
在电气控制的定长系统(停车定长剪切)中,有多种方式,包括气动,液压,电机拖动等。   在电机拖动中有步进电机方式,有变频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有伺服驱动器+同步电机方式,伺服驱动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如果对于中大功率的系统,一般采用后3种方式。后3种方式中,第一种价格最低,第二种最高,第三种在2者之间。本人第一种及第三种方式均有工程经验,2种方式有如下差别,方式1加减速时间要求长(动态反应差),而且由于减速时是根据PG信号通过控制器(如PLC)控制多段减速实行定位。在精度(特别是高速时)及效率方面均不太理想。扭力方面相同功率下不及第二种方式,当机械减速机构一定时,要增大扭力只有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由于一般的变频器在经常的起停制动中(2-4秒/次)制动单元及变频器的故障率会大大增加,(8小时/天计,每2-3个月出现一次),本人没有使用过最后一种方式(伺服驱动器+PG+三相交流电机方式),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方式和上述2种方式比较如何?有没有存在相同或其他问题??

楼主:
难道这里没有人懂??版主在哪里??

网友A:
首先,方案的选择没有对错,你所提的问题在理论上来说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关键在于元器件选择,有的电机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有的不行。关键是你的项目控制要求决定你的控制成本,对于频繁起停的应用,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用变频或异步电机了,正如你所说的存在故障率高的缘故,因为使用变频或异步电机的故障率完全由变频或异步电机来保证,作为集成商无法预计,为了使自己的项目减少售后服务量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适当提高一点成本是合算的。你的第一种方案和第三种方案基本可划等号。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闭环伺服控制系统最高转速如果在电机额定转速内,如出现故障主要在驱动器方面,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