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通过FX2N-485-BD与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05-04-12):
现有一宇光仪表,要通过FX2N-485-BD与FX2N进行通讯, 仪表通讯是485模块只有2个接线端子,485-BD上具有5个接线端子,请问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将FX2N-485-BD上的SDA、RDA接仪表的A,SDB 、RDB接仪表的B,GND可以不接

网友B:
micke真是一个热心人,也是高手! 用三菱的485通讯时,接收数据也包括发送的数据,处理时要注意!

网友C:
這樣有問題 要用232BD轉485口

网友D(2010-08-18):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处理接收数据也包括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