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组态王的工程中单独提取一个画面

楼主(2005-04-12):
如何从组态王的工程中单独提取一个画面

网友A:
找到文件拷贝出来或者导出都可以

楼主:
不知道哪些文件对应该画面啊。并且导出的时候不仅仅只有一个图形文件。

网友B(2006-08-23):
导入画面的名称在导入的时候都可以自己选择的,那些画面名称应该不会忘记吧,在导入的向导里面注意一下这个选择。

网友C:
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D:
组态王每个画面都有一个名称,你自己起了一个名字,还有另一个名字前三位是PIC***,在组态王目录下找到这个文件PIC***复制,拷贝到你需要的工程.

网友D:
在组态王的画面,点查看详细信息可以看到PIC***,如PI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