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 无模拟量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4-12):
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麻烦大家来给我参考一下,我现在用的是S7-226XM 编程时需要模拟量输出,小弟设置了VD108=0.00015625,然后乘32000,圆整后,用MOV指令给了AQW0,但调试时用电压表测量,无任何电压输出,而AQW0的显示数值是5.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拜托各位了. 不胜感激

网友A:
因为乘出来的结果就是5,所以显示5.无电压输出是因为电压只有0.0015625V,所以你的电压表测不出来.还不够误差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我想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该怎么去操作呢,怎么去赋值呢?再次麻烦大家

网友B:
0~10v对应PLC里面的数是0~32000,也就是说1V对应的是3200。

网友C(2005-05-13):
同意gfeng: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