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三阀组的功用

楼主(2005-04-12):
请问一下,与变送器配合使用的三阀组具有什么功能,一定要使用吗?在下初入此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不使用,三阀组与仪表配套阀门组件主要便于与导压管连接同时便于仪表的维护

网友B:
建议使用,否则安装后不好维护

网友C:
维修方便!

楼主:
如果使用三阀组是否会出现潜在的泄露点进而影响测量精度,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D:
使不使用要看差压变送器的耐静压性能,和工况的静压值。即使使用三阀组也要注意差压变送器的投运和停运。

网友E:
建议使用比较好些,

网友F:
建议使用好,切三阀组主要作用是调整工况静压,且差压变送器调试时注意三阀组三个阀门的开关。

楼主:
听说EJA的产品不需要使用阀组,他们的解释是使用三阀组会出现潜在的泄露点进而影响变送器精度,果真是这样吗?

网友G:
建议采用三阀组,有利于检修维护,但是接头应尽可能少的,避免泄露,建议采用根部截止和直连式三阀组。

网友H:
使用便于维护,但确实可能出现三阀组内漏影响测量,这种现象还不易发现,我已遇到了多次,没办法,现在正规厂家也不乏Y货!

网友I:
三阀组对原来的老型号差压变送器(就是耐静压很小的)变送器必须安装,否则会损坏变送器,但现在出的变送器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问题,安不安装都可以。

网友J:
作用:1、便于检修维护、仪表校验 2、采用正确的投表顺序,防止单侧高压导致膜盒损伤

网友K(2008-01-15):
现在三阀组能最好耐受到多高的温度和压力?

网友L: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最好还是用,这对以后的维护是有用,如果是堵了的话,可以用三阀组来排除故障的.

网友M:
 建议使用!

网友N:
可是使用三个阀门代替啊.现在变送器耐压的可以装2个阀门(截止阀),平衡阀都不要。

网友O:
日常维护需要啊

网友P:
三阀组用于差压变送器,建议使用.压力变送器不需要.

网友Q(2008-02-15):
1:三阀组一般用于差压变送器(包括流量变送器)
2:当静压>量程时必须使用.
3:启停变送器有不同的严格顺序.
4:其功用:启停变送器时,很难同时启停阀门,单侧高压冲击变送器正或负压室,造成变送器受损.其中间阀起平衡压力作用,又叫做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