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TP170B通讯电缆的制作!!!

楼主(2005-04-12):
请教s7200与TP170B通讯电缆的制作!!!,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一下手册!

楼主:
没有手册

网友B:
3--3; 8--8.

楼主:
多谢 tigermu,但是通讯不上啊,在参数设置上,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C:
Siemens S7-200 communication by RS-485 pin 3 is RXD/TXD+ pin 8 is RXD/TXD- pin 5 is GND 8,E,1 9600 station no. 2

网友B:
TP170B的接口有2个,注意使用485口。设置应该使用默认即可。

网友D(2005-05-31):
求救!!!!! 请问在485通讯能力下降时如何连接电阻? 不胜感激!

网友E:
485通讯能力下降?????

网友F(2006-11-09):
我做了,能通讯上,也能上传程序,就是不能下载,为什么,哪位大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E:
是否操作方法不当.可能下载时需在TP170P上进行相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