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伺服编码器,请高手进.

楼主(2005-04-12):
关于伺服编码器如17位,即131072,一般倍频后为32768,如果齿轮比设为4/1即发32768PULSE,则电机转一圈, 但如果负载是圆盘,D=80 即周长为251.2,此时齿轮比设为32768/2000,360度/2000=0.18度/1pulse,也相当1pulse=0.1256,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那这样的精度1pulse=0.18度不是与步进差不多吗?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关于伺服编码器如17位,倍频后为131072,倍频前为32768。 后面理解不对,电子齿轮比只输出脉冲补偿,与负载无关,如果输出脉冲频率低,而需要的输出转速很高则会产生1pulse伺服运转较大角度的问题。因没有中间值。

楼主:
请沈阳老宋先生多解释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