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区别?

楼主(2005-04-12):
请问在所接数据线插头上和接线针数量上是否能够区分RS232和RS485?

网友A:
不能。 量量电压。 HTTP://WWW.OPC-CHINA.COM

网友B:
RS232,RS422,RS485的区别 1.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2.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3.RS422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下传输距离远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二者与RS232的根本区别,因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双工工作时至少需要数字地线 发送线和接受线三条线(异步传输),还可以加其它控制线完成同步等功能。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      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用新型收发器线路上可连接台设备。

网友C:
loden还是比较厉害,232,485,422的区别在一般书上都比较难找,谢谢,存上!

网友D:
接頭上一般會加註. RS-232 用的是 Tx, Rx, GND 這基本的三條線 (還有其它的). RS-485 兩線式是 Data-(A), Data+(B) 這兩線.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3505

网友E:
通俗一点应该是,RS232主要只能用于两台设备之间的互联通讯,RS485可联接多台设备,形成一条总线形式!

网友F:
金桥奖得主ENC 教自动化测控人士赚钱! 详情登陆: www.cenc.cn 电话: 82116812,82118142, 62142813,62142814

网友G(2006-01-21):
fx2n用RS-4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