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pro-face

楼主(2005-04-12):
有pro-face触摸屏维修需要的请联系 QQ:83981187 E:wwwenter800@sina.com

网友A(2008-05-24):
机器带的屏不显示了,面板灯亮。

买了新的我下程序时作了仿真,不仿真时中文字体不显示,仿真时可以。

请指教。

mgb123456@sina.com

网友B(2008-07-03):
是不是在设置中关闭了背光灯显示?

网友C(2008-09-11):
触摸屏有些按键触摸后无反映,请指点。谢谢!

网友D:
A1B1,A2B2两头的电阻各为多少?

网友E(2009-08-12):
hehe,我也不知道,你能看到么?

网友F:
中文字体不显示要进入HMI里去设定,另外要写脚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