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光报搓

楼主(2005-04-12):
我使用贝加莱的编程器编了个很简单的ASCII码转换成二进制码的软件,用的是除2取余法,可为什么plc光报错啊?错误信息代码是9124!(TC#1maximum cycle time violation)

网友A:
出错信息是表示TC#1任务超时。建议您检查是否把TC#1的循环时间设得太短,TC#1中是否包含太多程序,程序中是否出现死循环等。个人认为您的这段程序没必要使用TC#1。

网友B:
我编了一个B&R程序,但是也是老报警,内容是9116 ,HS#1 maximum cycle time violation ,请问是和上面一样吗?急!

网友B:
反正每次下载出现lost connection 都会有这个信息,后来我把TIMER #1删除后就没有了。怪啊,那位大侠给提供一下解决方案吧,先谢谢了

网友B:
花了点时间,把程序优化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可能是程序中有的地方可读性太差.不过b&r还可以,至少它的开放性很高.能做其它控制系统不能做的东东.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