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们直流电机问题好吗?大哥

楼主(2005-04-12):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头一天上班就遇见一个实验的直流电机被烧坏,部长让我马上分析,并作出书面报告,我根本是一点也不懂,怎么去写呢?师傅们,我是新手,需要你们的帮忙!对了,这个电机是用来做机油滤清器性能实验用 的,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好吗?谢谢拉

网友A:
直流电机烧毁 有可能是过电压 或者是长时间过载 或者长时间重载,碳刷完了!

网友B:
是励磁线圈还是电枢坏?

网友C:
用手转动电机轴,并且用表测一下电机的接线端子的电阻值的变化与电机的电阻参数进行比较,如果变化不均,或阻值与原阻值相差很大,那就是转子线圈烧了。原因就是过载